为什么在PCB上面加了屏蔽盖后电流变大?

楼主(2017-12-26):
    最近一个项目,在不装屏蔽盒子的时候电流约是1.5A,加了金属外壳屏蔽罩(接GND网络)之后,电流变到2A多,经过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短路情况等.

网友:
    好诡异啊!
    就单单表面上理解哈,是否是因为接地的问题??原来接地是怎么样的?

    猜的:加了罩子,降低了链路电阻,相应地电流就大了啊:lol:lol;P;P

网友:
    没有理由,一定是有问题

网友:
    屏蔽罩开窗短路了吧

网友:
    屏蔽盖 碰到那些器件 做成的,看你板子里高器件和靠近屏蔽罩的器件

网友:
    会不会原先射到外面的电磁波被GND吸收了,然后就大了?

网友A:
    以前在養雞場,如果天線被附近的金屬所干擾,阻抗不匹配後功放加大出力,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樓主未詳述產品類別及詳細情況,所以大家只能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网友(点评):
狗主自己开的养鸡场啊

楼主:
    目前我们也没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要屏蔽罩了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你测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什么产品什么信号也不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養雞場,如果天線被附近的金屬所干擾,阻抗不匹配後功放加大出力,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樓主未 ...

养鸡场工作的技术含量都这么高啦,看来我只能去喂猪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用南瓜頭餵豬挺營養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

說不定是量到I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鸡场工作的技术含量都这么高啦,看来我只能去喂猪了。

    喂猪也是门技术活啊

网友:
    加与不加时量一下端口阻抗看看是不是变化很明显,如果变化很明显肯定有地方短路了。不一定是电源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碰到什么元件或者焊盘了吧。

网友:
是不是屏幕壳里面功率太大自激了?

网友(2018-01-27):
    电容效应吧,电容充放电,通过空间的耦合造成的吧,找一下空间路径。

网友(2018-03-06):
PCB板其实是电容的一个极板  屏蔽罩是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