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SI wave或sigrity来跑TDR的教程

楼主(2017-12-26):
各位大神,有没有关于如何跑TDR的教程。 SIwav和sigrity都可以

网友:
sigrity看线属性可以看阻抗信息

网友:
sigrity 里面有一个TDR  TDT的仿真模块,跟着流程走下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要注意有無收斂及因果性問題

网友(2018-02-01):
SIwav和sigrity都可以

网友(2018-06-10):
siwave的流程简单总结就两种,第一在siwave中有个TDR的选项可以直接得到TDR,第二在siwave中得到S参数,然后导入circuit中加TDR端口得到TDR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