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的导出结构不成功,跪求大神

楼主(2017-12-26):
结构导不出来,图片底下提示说没有什么层,谁有遇到过吗?要怎么解决?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发出来试试!

网友B:
是那个layer conversion file没选 对吧

网友C:
edit点进去看看

网友C:
没有勾选项吧

网友D:
没点EDIT进去选层,没MA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点EDIT进去选层,没MAP吧?

EDIT里面都设置好回来导出结构出现的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勾选项吧

需要勾哪些选项? edit里的都设置好然后在导出结构的时候有的这个提示,原先都可以导的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it点进去看看

edit里面都勾选好 也MAP了,最后导出时有的这个提示,原先可以导的,最近才有的这个问题,是软件BUG还是怎么了,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layer conversion file没选 对吧

那个层要选什么呢?我有试过点开改了后缀啥的,一样的提示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出来试试!

好像在别的电脑打开就可以导出,我怀疑是不是我的软件有BUG啊

网友E:
下图位置填入1_l.cnv试试

网友F:
    我遇到过,把要导出的DXF文件路径更改到其它位置就可以了,不要与BRD文件在同一目录

网友F:
    好像是S100,S101这两个补丁中的一个有问题,win10 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把要导出的DXF文件路径更改到其它位置就可以了,不要与BRD文件在同一目录

哇塞 真的诶 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S100,S101这两个补丁中的一个有问题,win10 64位的系统

哈哈 解决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图位置填入1_l.cnv试试

把路劲改一下就可以了  解决啦 谢谢

网友:
还有这个BUG啊

网友G:
你从新保存到另一个文件夹下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从新保存到另一个文件夹下面试试

是可以导出了 但是导出来的怎么是CNV文件 没有DX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