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中sink的作用?

楼主(2017-12-26):
请问,在仿真这是中,设置SINK的意义是什么?请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哈,要测东西,总得有个输入输出的,也可以说是驱动和负载那样的吧,你要测量某个点,需要指定它,或者设置它是什么吧?甭管他叫什么,对吧? 与之对应的就是V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要测东西,总得有个输入输出的,也可以说是驱动和负载那样的吧,你要测量某个点,需要指定它, ...

多谢

网友(2018-04-09):
就是负载啊,吃电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