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走线加厚

楼主(2017-12-27):
    bga封装走线,要求铜厚0.5oz,某些大电流线需要加粗,但是空间不够。能不能从pcb加工工艺上:在过孔镀铜时对走线进行镀铜加厚?

网友:
    没听说过,静等楼下答复

网友A:
    不行,叠层时候选的基铜厚度固定了的,  除非你表层开窗才能镀。要是内层的线整不了的
    而你的是BGA,一般不这样的,不可能空间不够,是你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你情况是内层布线吧,大电流最好铺面,不是有电源层吗?你可以改叠层走线用1oz的铜的,平面用2oz铜的

网友:
    到钻孔时候,层都压合了,你怎么去给内层的线镀铜

网友:
    没听说,关注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叠层时候选的基铜厚度固定了的,  除非你表层开窗才能镀。要是内层的线整不了的
    而你的是BGA,一般 ...

    板子上原来没用BGA封装表层2oz铜厚,现在mcu改换bga封装,工艺要求铜厚0.5oz,表层上有几根大的驱动电流线,表层走线空间不够,内层也走不下了,有没有什么工艺能够把表层的几根线铜厚变大?

网友:
    工艺为啥一定要0.5oz铜厚呢,要优先满足性能要求啊?

网友:
    表層通常都是0.5oz+plating,完成大約在1.5oz左右(1.9mil)

而且你在鍍孔時,表層本來就會一併鍍,除非你貼起來

网友:
    就按工艺要求的0.5做,把表面大电流的网络,做开窗镀锡,可以提高电流能力。

网友B:
    1,铜厚可以从0.5oz加到1oz,但是板厂要求的:线到pad的间距越近,铜厚做的越薄。例如:一个bga的封装走线,最小的线到pad的间距为3mil,表面铜厚要求1oz,板厂可能会回复由于线到pad的间距太近了,铜厚只能做到0.75oz。

网友:
    工艺要求铜厚0.5o这一般只是针对内层铜厚,板厂是可以做到表层2oz的

网友(2018-03-06):
内层铺大面积的铜皮就可以解决啦,电流再不够不行多铺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铜厚可以从0.5oz加到1oz,但是板厂要求的:线到pad的间距越近,铜厚做的越薄。例如:一个bga的封装走线 ...

这个回复比较专业,赞一个。

网友(2020-01-06):
如果是外层的话,在图电的时候是有对线进行加厚的,内层没办法,只有损耗,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