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输入

楼主(2017-12-27):
DI1-DI6是数字量输入,不明白电路中为什么要加反相器74HCT14D,求高手解惑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0NTg1fGFhNmFlM2Y4ZWE3NmQ3ZDUwNGY2MTRkNmU0YWRlMmE5fDE3NjE2NTY0NTk%3D&request=yes&_f=.png 、、、

网友A:
增加CPU驱动电流

网友:
4HCT14D是施密特触发器芯片,有滞回的功能,能够防止输入信号受到干扰或者跳变时,产生多个输出跳变。

热心人!: 5.0 支持!: 5.0
热心人!: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CPU驱动电流

没有吧,CPU只是采它的信号

网友B:
隔离了,后级这边不存在保护,应该是稳定边缘,状态的,因为光耦后面是靠电阻拉的,还整个100nF边缘肯定更缓,整个波形更好,当然还有反向,单片机那边可能有正负要求也不排除。得看具体情况而定。还有就是这个信号不讲究,闲着蛋疼放个更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了,后级这边不存在保护,应该是稳定边缘,状态的,因为光耦后面是靠电阻拉的,还整个100nF边缘肯定更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了,后级这边不存在保护,应该是稳定边缘,状态的,因为光耦后面是靠电阻拉的,还整个100nF边缘肯定更 ...

心疼钱的老板知道不打死你。

网友:
以光耦本身最高才10M速率看,到不至于担心信号的嬗变。倒是单片机的io是高有效的,而光耦这里的信号输出低,所以,需要一个反相器。

网友(2018-04-26):
估计设计的人怕光耦导通后电平不是0V,是PN结的压降电压0.6V左右,然后噪声余量只有0.8-0.6=0.2V了;
加了14D芯片后,触发极性翻转,并且存在施密特触发,最后噪声余量也变为1.5V-0.6V=0.9V了。

网友:
只能说抗干扰性增加了,但是成本也大大增加。具体看设计者偏重哪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