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叫沉板?

楼主(2017-12-27):
请教一下什么叫沉板?

网友A:
沉板,在PCB上面开槽,可以把器件一部分沉在PCB里面,这可以降低器焊接后的高度,主要是现在一些标准接口,连接器高度固定了,用这种方式可以压缩产品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板,在PCB上面开槽,可以把器件一部分沉在PCB里面,这可以降低器焊接后的高度,主要是现在一些标准接口, ...

还有一种沉板,是指元件规格,如沉板USB等

网友(2018-04-17):
    学习了,一直以为就叫挖空,原来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名字叫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