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CB 快捷键失效;

楼主(2017-12-27):
我自定义设置了orcad  PCB的快捷键,刚打开的软件的时候,快捷键是可以用的,但是操作操作不知道按了什么,然后快捷键就不能用了(如:F3为快速布线,突然不能用了,要用鼠标点击软件界面上的图标才能快速布线),而把软件关闭,重新打开又可以了,请问大家遇到吗?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热键冲突吧,要么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键冲突吧,要么不兼容

准确点来说是,我点一下软件界面的图标,然后快捷键就失效了,如果我一直使用快捷键,就没问题,为什么点击软件界面的图标会让快捷键失效呢?要如何改回去

网友:
没有见过,不过你在界面上输入alias,看一下快捷键的定义是否有问题。另外检查一下,你安装路径下的ENV可以删掉,只使用home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中的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