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VIA是否需要添加泪滴?

楼主(2017-12-28):
如题,信号线的换层VIA,是否需要添加泪滴?

或者,小于多少直径或厚径比需要添加泪滴?

谢谢!

网友:
    现在的工艺一般不加泪滴也没有啥大问题吧。

网友:
    根据自己要求,一般可以不加的

网友:
    一般没要求的,看客户要求了,

网友:
    teardrop not required for vias

网友A:
    根據訊號速率來判斷,簡單說至少要pcie Gen4以上才有加的必要

网友:
    一般不需要加的

网友:
    一般都不加的

网友:
    现在工艺技术很成熟了,不需要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據訊號速率來判斷,簡單說至少要pcie Gen4以上才有加的必要

    PCIE GEN4需要加吗?加泪滴影响阻抗的,确定吗?GEN3没要求说加。

网友:
    25G高速差分信号都没有加过泪滴呀,客户也没有反应有问题,估计不需要吧

网友:
    现在的工艺一般不加泪滴

网友:
    一般是通孔过波峰焊器件,底层走线的话,如果线宽小于10mil,最好加上泪滴,为了加强连接

网友(2018-02-01):
    现在的工艺不需要!

网友(2018-03-14):
    看情况, 有的需要, 高速信号通常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