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帮小弟看一下这板子的RGB的包地有问题吗,一直有串扰

楼主(2017-12-28):
真的要跪了,一直有串扰,但看着这个RGB包地没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我这板子的右边有问题??

楼主:
    纠结死了,查了很多资料。不知道和代码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AD画的PCB文件

楼主:
    求一个讲解,个人觉得这个没太大问题包地好像,也尽量信号线走了表层

网友A:
    额   胆子很大,太随意了,两层板做模拟或者高速率一点的,比多层板要求更高。你这个线中间全部加了地,但全部没孔互通,只能是反作用,还不如不夹地呢。表底层完全乱窜,两层板有个原则,就是要选个主平面层,虽然不可避免要走线,但可以通过和表层配合,多打个孔,让背面的线尽可能短,从而保证平面。
当然了,只是我个人对PCB看法,不一定问题一定是PCB,因为我没做过个RGB,哈哈。

    gmy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胆子很大,太随意了,两层板做模拟或者高速率一点的,比多层板要求更高。你这个线中间全部加了地,但 ...

啊,意思是这个RGB之间的地其实还需要用过孔互通,不然根本没有连接起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胆子很大,太随意了,两层板做模拟或者高速率一点的,比多层板要求更高。你这个线中间全部加了地,但 ...

因为担心过孔打多了不好来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担心过孔打多了不好来着,

    只要不打短路,过孔太多只是增加产品成本和大批量生产周期罢了,但完全不打,还不如不铺地。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打短路,过孔太多只是增加产品成本和大批量生产周期罢了,但完全不打,还不如不铺地。

那看来我这板子这样的包地实际上不仅没效果,还有可能使干扰更加严重的吧

网友B:
    多搞两层,又不贵。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搞两层,又不贵。

有过这个想法,不过这个板子之前是走的前辈弄好的,调试完的。当时连接的是另一块三极管驱动的主板。现在负责人让我直接把东西全部COPY过来,让我又加了几个东西来着,原理图都没有的,主板的也不是三极管驱动。主要还是公司不太可能愿意让我这个新人再尝试改成4层了

网友C:
    包地主要的也是要有效接地的,你不接地,还不如不包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地主要的也是要有效接地的,你不接地,还不如不包

请问那我在这个图的基础上飞线GND可以吗

网友:
    可以多打点过孔

网友D:
    走线过于随意,过孔少。有干扰感觉也正常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过于随意,过孔少。有干扰感觉也正常

那如果把这个信号线尽量走顶层呢?请问一下是右边的线比较随意吗还是??

网友E:
PI接口定义的感觉就有问题,重要的信号线,最好旁边有信号地,你现在的信号地和电源地都混一起了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接口定义的感觉就有问题,重要的信号线,最好旁边有信号地,你现在的信号地和电源地都混一起了

这个定义是连接另一块主板用的,信号地,电源地?这个我百度的东西有点看不懂,尴尬

网友F:
    什么格式?打不开

    gmy

网友:
    你这个是要实现什么功能?感觉这么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格式?打不开

    AD画的PCBDOC格式。要实现的是VGA转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面板子

    恩,这个本来就是双面,所以改版之后也是双面来着

网友:
    两层板尽可能多的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这个信号线尽量走顶层呢?请问一下是右边的线比较随意吗还是??

你这块板的关注点应该在处理好地线铺铜和信号间的相互干扰问题

    gmy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块板的关注点应该在处理好地线铺铜和信号间的相互干扰问题

    那大概的意思其实还是铺地的问题?右边太随意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概的意思其实还是铺地的问题?右边太随意了是吧?

    多看看别人的PCB设计检查才能明白设计的思路啊,跟你说了也不明白。

网友:
    三大沙发是的是的发生发的撒

网友(2018-05-06):
    RGB做75OHM,包地,

网友(2022-05-29):
引用 网友A:
    额   胆子很大,太随意了,两层板做模拟或者高速率一点的,比多层板要求更高。你这个线中间全部加了地,但 ...

    你好!kevin890505 大佬!向你请教一个allegro skill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先谢谢你!

网友:
    走线太随意了,HDMI信号线属于高速信号线,差分对内等长做的不规范呀,晶振放置在板边会受到干扰的,芯片地和电源地都没有回流地过孔,这样你的信号回流时候要走的路径会很长,走的长就会代入很多的干扰

网友:
    你这个板有以下几个问题:(附件有华为PCB设计规范可以好好学习下)
    1.蛇形走线有问题,存在拐角不连续容易信号反射。
    2.很多所谓的孤铜,如果没有在末端下地孔,这部分起不来太大的隔离作用。改下地孔就下地孔,本来你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地平面,过孔就相当有必要,否则你的回流地特别是高频回流就特别糟糕。
3.电压退耦电容的地与芯片的地太远,起不到退耦作用,要就近打孔到芯片的地脚。
    4.电压走线看你有故意加粗,但是你的过孔却没变,要么过孔加大增加过电流能力,要不增加过孔。
    5.电源部分的储能电容和退耦电容放的很远很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