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报告的格式变了

楼主(2017-12-29):
测量报告的格式变了 之前左上角有锁定和保存,怎么改回来

网友:
如楼上所说点开File看看是否有save  ,save as

网友:
你这个格式变了是用了什么快捷命令吗?

网友:
如果只是版本更新,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网友:
这个是选择里两种单位都显示。可以设置只显示一种单位。这样就和以前一样了。我比较喜欢现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