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哪个版本可以在LINUX系统下安装

楼主(2018-01-03):
请教各位大神,allegro 哪个版本可以在LINUX系统下安装,还有就是cadence 在server2012、server2008哪个系统下可以安装呢?

网友:
没试过啊,一般公司的电脑都装的WIN7吧?

网友:
貌似16.6和17.2都可以在RHEL或者是SuSE Enterprise上面部署,不过安装资源和hotfix资源网上貌似都没有。至于windows server, 图片是截取于17.2的release note

网友:
都可以 , 但你要去下載 Linux 安裝包 , 一般拿到的都是windows 安裝包 , 是不能裝在Linux 上的.
Allegro 原生版本就是 UNIX

网友:
在linux先装个wine,然后再装个低版本的allegro试试看。 要在linux下装windows软件可以使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