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闪退问题

楼主(2018-01-03):
以前安装的allegro16.6版本,用不到三个星期PCB会出现软件被禁用无用启动的弹窗,但是原理图还能用,
用了二个月后,实在经不起那样折磨,下狠心安装17.2试试,没想到啊没想到,昨天装好后,PCB就闪退,打开不到10秒钟就闪退,百度上也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来论坛里寻求解答,有没有大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如果也遇到过allegro16.6版本,PCB会出现软件被禁用无法启动的弹窗的朋友也可帮忙解答下。感谢!!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软件存在问题

网友:
    一直在用17.2没有发现闪退的现象,包括hofix031,你有没有试过重装软件或者重装系统来排除一下呢?

网友A:
    以前碰到过画PCB画一半17.2会自动退出,后来禁用了一些skill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画PCB画一半17.2会自动退出,后来禁用了一些skill就好了。

没加载skill,还是闪退。172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画PCB画一半17.2会自动退出,后来禁用了一些skill就好了。

就是刚刚安装好的软件,什么都没装,打尕秒内就闪退

网友:
    没碰到过,16.6和17.2都没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 闪退的问题 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

楼主(2018-06-06):
    没有解决,已经换电脑换系统,重新装的16.6

网友(2018-09-16):
    闪退确实蛋疼,想升级到17.2还在犹豫中,

网友:
    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9-02-20):
    我表示我刚闪退两次,有解决办法了点我下啊

网友(2019-06-11):
补丁要更新吧

网友(2019-10-10):
使用53版本补丁还是闪退;360又不能关

网友(2020-05-08):
    为什么到现在我装好还是闪退呢?大家用着都很好吗?

网友(2020-11-09):
Cadence使用中遇到的錯誤及解決辦法(更新)

【目錄】

1、軟件打不開(OrCAD Capture CIS 或 Model Editor 界面不顯示)

OrCAD Capture CIS突然打不開,問題出在註冊表,卸載時候並沒有改變註冊表,解決:

運行->regedit->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下的ORCAD文件夾,點擊右鍵刪除,

再打開ORCAD就可以成功。

Cadence的 Model Editor突然打不開(打開不顯示界面),也是同樣解決方法。刪除註冊表的文件夾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rcad\Model Editor

2、下載PSpice模型文件打開報錯

提示錯誤:

ERROR (ORCAP - 1028): The PSpice COM Wrapper error has occurred

解決方法一、打開下載目錄下的.obj工程文件,將元件庫拷貝,複製到自己的工程文件元件庫中。

解決方法二、(待補充)

其他1:orcad裏面pspice報 ERROR -- Missing model 錯誤

錯誤的意思比較直觀,就是模型錯誤,也就是該元器件沒有對應的模擬模型。這裏有可能是你庫選擇不正確,在capture中畫原理圖時,爲了模擬,在選擇part的時候加載的庫應該是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目錄下的庫,而非tools\capture\library 或者\tools\pspice\library下面的庫,後者暫時也不曉得用在哪兒,所以選擇庫要選擇正確。否則仿真時找不到模型

來自 <https://blog.csdn.net/rdarda/article/details/6587384>

其他2:求教“pspice COM wrapper error”問題

我打開一個仿真文件倒騰了一下再次打開也是這樣子,但打開其他的仿真文件沒有這樣的錯誤

解決了 ,是加密軟件的問題。給加密軟件公司打電話告訴他不要加密裏面的文件。

3、凡億視頻播放器引起的各種問題

3.1、播放視頻時OrCAD閃退問題

因凡億PCB視頻播放軟件與Orcad的capture目錄衝突,

導致orcad閃退。

修改capture目錄名稱與caputer.exe文件名稱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capture爲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cad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acd\capture.exe爲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cad\orcad.exe

3.2、導出網表提示錯誤

以上修改會導致軟件有些配置找不到目錄而報錯,比如導網表的時候,有以下問題:

(1)導出網表:提示無效指針,PCB Editor空白

解決辦法:

打開我的電腦c盤,按照此目錄“c:\Willdows\SysWOW64”找到cmd.exe的應用

點擊鼠標右鍵以管理員身份運行

進入DOS命令窗口下

先複製如下這一行的代碼(其中相應文件的路徑請按照自己安裝的

文件路徑進行修改)

regsvr32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cad\orTrueReuse.ocx"

regsvr32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cad\orpxllite.ocx"

參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9a5 ... 6e4bb0.html?re=view

(2)導出網表:Configuration file錯誤

Option->setup -> 重新選定allegro.cfg文件

Configuration file配置爲

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orcad\allegro.cfg

3.3、電腦上所有另存爲,save as,搜索 另存爲等操作都自動退出

裝了需要機器碼的播放器,關閉播放器就正常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682079/answer/55509794

4、使用orcad的CIS時意外退出

嘗試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解決了,安裝目錄下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 裏的CAPTURE.INI文件開頭在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下面加上庫的路徑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1=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就可以了!

來自 <https://blog.csdn.net/tianyake_1/article/details/48720355>

       這是第二次出現打不開OrCAD Capture CIS的情況,第一次就直接卸載軟件然後又重裝了軟件,真是費時費力。現在又出現了這種情況,上網查找了一下,網上給出了兩個解決方法,故記錄與此。

    第一個解決方法:

    打開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capture.ini文件(我的Cadence安裝在D盤)。

    找到[Window Placement]配置選項,改爲如下: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32000,-32000)

           Normal Position=(138,105,1176,877)

           Show...........=ShowNormal

  保存後,打開Capture CIS,一切都正常了。我用的是這種方法,按照上述方法配置CAPTURE.INI文件後,保存,然後再啓動程序就可以正常打開OrCAD Capture CIS了。但是,在使用幾次之後,還是出了問題,這個文件中的設置自動的又改變了,OrCAD Capture CIS不能夠最小化了。還好,還有第二種方法。

   第二個解決方法:

    直接刪除CAPTURE.INI文件就行了,這種方法還是可以的。

來自 <https://blog.csdn.net/guyueliang1991/article/details/41488631>

彙總以上兩張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打開安裝目錄下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裏的CAPTURE.INI文件,新增如下: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1=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capture\library\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Symbol Selector Configured Libraries]

Library0=D:\Program Files\Cadence 16.6\SPB16.6\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source.olb

Number of Configured Libraries=1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32000,-32000)

Normal Position=(138,105,1176,877)

Show...........=ShowNormal

5、導出網表錯誤 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問題:

解決:

添加class 信息,都改成一樣

网友(2025-07-07):
    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用有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