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USB的D- D+短接后是否不需要再用TP4054了?

楼主(2018-01-03):
micro_usb 为单节锂电池充电,充电IC是TP4054,D+ D-目前是空着的,如果短接了可提升至1A,这样就省掉TP4054,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講什麼東西???

你的角色是裝置還是適配器?

D+/D- 短路?意思是說你的 Micro USB 只用來充電,不需要拿來通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講什麼東西???

你的角色是裝置還是適配器?

只用来充电

网友:
充電哀西如果在你的板子上,要充多少電流是你自己決定。

D+/D- 短路可以騙充電哀西,你的適配器能提供 5V/1A 的能力,但如果遇到電力不足的適配器,它會照常用 1A 充電。

適配器通常會有過流保護,但如果是保護不周全,或是設計不良的適配器,是有可能會起火燒毀的。

反正不是燒你家,短路吧!

我這樣的發言會被判刑入獄嗎???

楼主:
原来是这个区别,那不是为安卓手机充电,这样短接是否还有1A最大电流?

网友:
如果不是为手机充电,那就没有短接后1A充电电流之说,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用充电管理I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个区别,那不是为安卓手机充电,这样短接是否还有1A最大电流?

D+/D- 短路偵測通常是充電芯片負責,或是你貼的那種充電能力管理芯片。

如果充電芯片不能調整充電電流,或系統沒有充電能力偵測的設計,短路 D+/D- 也不會有任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