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问题类型回答

楼主(2018-01-03):
  本人虽从事SMT几年,对此有一定了解,但技术现在越来越先进,看了下SMT问题有很多我也不太了解,发现大多人对SMT生产技术工艺都很有兴趣,欢迎大家回贴,发一问题,疑问相互讨论。

网友:
    我先问,假设背面器件高度100mil.波峰焊周围元件最近可以多近?目前我已知的是2mm

网友A:
    还有,如果双面波峰焊且双面都有高元件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
    这对你问题描述,我还不是很明白,是指什么,是SMD物料 还是插件物料,还是Layou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双面波峰焊且双面都有高元件需要怎么处理?

    这对你问题描述,我还不是很明白,是指什么,是SMD物料 还是插件物料,还是Layout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对你问题描述,我还不是很明白,是指什么,是SMD物料 还是插件物料,还是Layout的问题

    就是贴完片,需要对插件器件进行波峰焊,不是要做治具吗,那对贴片元件到插件元件的PIN脚要多远才好做治具。最小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贴完片,需要对插件器件进行波峰焊,不是要做治具吗,那对贴片元件到插件元件的PIN脚要多远才好做治 ...

目前我接触的到的也是2MM左右,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暂时没有客户问过也没 研究过呢。

网友:
    过波峰焊,贴片焊盘和插件焊盘间距一般都做3mm以上的吧,方便做治具。最小应该可以做到1.5mm

网友:
    楼主有关SMT炉温曲线的图吗,可否给我分析下,讲个炉温曲线案例,也让我们能大概看懂炉温曲线中的知识

网友B:
    请问下楼主,1个贴片电阻如果在pcb中是以30°摆放(非90°或180°),方便机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双面波峰焊且双面都有高元件需要怎么处理?

双面,可以手焊一面,另外一面过波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1个贴片电阻如果在pcb中是以30°摆放(非90°或180°),方便机贴吗?

可以贴,最好是45度,90度,180度

网友(2018-02-0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1个贴片电阻如果在pcb中是以30°摆放(非90°或180°),方便机贴吗?

    可以,机器在设置贴片程序时候是有角度这个的,可以修改任意角度。

网友(2018-05-07):
现在高精密的,两面有SMD方焊盘的板子很多,好吧!

我司加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类似高精密PCB。

深圳市惠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PCB层次:2-40层
产品类型:PCB,FPC, R&F PCB.
最大尺寸:双面1200mm*1500mm 、 多层1000mm*1200mm
按材质分:FR4、铝基板、铜基板、陶瓷板、无卤素、高Tg、高频板(Arlon、Taconic、Rogers、Isola)
表面处理:OSP、喷锡、沉金、沉银、沉锡、镍钯金、厚金板(最大金厚40U")
制程能力:线宽线距3mil、激光孔0.075mm、机械孔0.15mm
铜    厚:1/3OZ--28OZ
杨先生竭诚为您服务! 13316575121(微信同号)   sales007@witga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