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这些放大电路是什么意思哦?

楼主(2018-01-03):
ADC模拟量采样电路,这些放大电路是什么意思哦?

搞不懂,请高手分析分析原理,谢谢啦

楼主:
什么意思哦,不是了太懂哦

楼主:
什么意思啊?
到底有么有高人存在讲解一下

网友A:
1、U9A为电压跟随器,单片机ADC的输入范围为3.3V,而模拟量为0-10V,明显是将输入量0-10V进行了截断,也即只把0-3.3V的输入到ADC进行采样;
2、当明白第一点后,第二部分就是比较器控制Q1的开关电路了。具体比较阈值参考U9B 2号脚电压;

网友B:
    U9B是比较器,防止输入超过10V ,电压太高时Q3 导通,使Q1的G极变低Q1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9A为电压跟随器,单片机ADC的输入范围为3.3V,而模拟量为0-10V,明显是将输入量0-10V进行了截断,也即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9B是比较器,防止输入超过10V ,电压太高时Q3 导通,使Q1的G极变低Q1断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9A为电压跟随器,单片机ADC的输入范围为3.3V,而模拟量为0-10V,明显是将输入量0-10V进行了截断,也即 ...

这个有没有可能mos管打不开呢?看了下这个mos管的开启电压在1V-2.5V之间,一开始mos管导通,当有个信号10V模拟量进来时,可能会关掉mos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9A为电压跟随器,单片机ADC的输入范围为3.3V,而模拟量为0-10V,明显是将输入量0-10V进行了截断,也即 ...

还有这个电路中的除了滤波的几个电容是干嘛用的,怎么选

网友:
    :P:P:P:P:P:P

网友(2018-02-23):
引用 网友A:
    1、U9A为电压跟随器,单片机ADC的输入范围为3.3V,而模拟量为0-10V,明显是将输入量0-10V进行了截断,也即 ...

    图中那个BAV99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2018-06-17):
这是一个比较器比较电路,作用就是蒋模拟微量比较后输出放大后的信号,这个主要是由u9 2脚的2个R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比较器比较电路,作用就是蒋模拟微量比较后输出放大后的信号,这个主要是由u9 2脚的2个R控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