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持4K分辨率并行转4对MIPI信号视频转换芯片

楼主(2018-01-03):
    求支持4K分辨率并行转MIPI视频准换芯片,要求4K分辨率下,MIPI信号是4组信号线传输,之前找到了4K分辨率下是8组线的还是没法用。
    谢谢!

网友A:
    Sil9136 转的是HDMI ,4组MIPI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l9136 转的是HDMI ,4组MIPI信号的

    TMDS跟MIPI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B:
    比较火的TC358870XBG   HDMI转MIPI 不过还是dual 的,还是分享下用在智能穿戴VR上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 ... il.TC358870XB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火的TC358870XBG   HDMI转MIPI 不过还是dual 的,还是分享下用在智能穿戴VR上
https://toshiba.semico ...

多谢大神!

楼主:
    我的那个芯片没有HDMI接口,只有BT656并行接口,需要BT656并行接口转MI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芯片没有HDMI接口,只有BT656并行接口,需要BT656并行接口转MIPI。

BT656从理论来说没法转到4K MIPI  ,更别说找到这样的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656从理论来说没法转到4K MIPI  ,更别说找到这样的IC了。

    目前只有FPGA合适,但不想用FPGA。

网友:
    这个是并行转4通道的,每通道1Gbps,看你传输多少帧的,15帧应该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656从理论来说没法转到4K MIPI  ,更别说找到这样的IC了。

4K30帧的话,PCLK大概250M,15帧就125M。

网友:
    普通芯片搞不定吧。

网友(2018-06-13):
    目前我採用的方法是 1080p --> Scaler IC --> LVDS --> MI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