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源PCB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8-01-03):
前面讲了许多电源的相关知识,那么在当前的高速PCB设计中,48V电源有哪些需要重视的注意事项呢?

48V电源电路的基本构成

48V一般由上图所示构成。主要的零件有电源接口,保险管,MOS 光藕电感 电容 电源砖,以及缓启电路。

48V在布局时的注意事项

1. 保险管尽量靠近电源接口

2. 同类型电路尽量集中布局,不同类型电路尽量不交叉

3. 48V区块与板子别的区块需要至少70MIL的分隔带,通常我个人的习惯是在布局时先用ANTI ETCH ALL 70MIL来画出隔离带,以方便检查

4.电源砖离电容至少2MM的距离

48V在布线时的注意事项

1.单板上保险管前的电源,不同信号不要在PCB相邻层平行布

,防止PCB内层绝缘破坏造成短路,使得PCB燃烧,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保险管前的电源不与别的信号重叠

2. MOS管打散热孔并在BOTTOM面做亮铜处理

3. 保险管在丝印层要加标识:如 125V/12A 注释:125V表示电压 12A表示电流

4. 电源砖的PIN最好采用花焊盘连接

5. 48V区域的参考平面只能是RTN,不准有GND,DGND等其它的地平面进入,也不准其它电源平面进入该区域

安规的具体要求

1.孔边缘到孔边缘、孔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

保险管前表面层:2.1MM 内层 1.75MM

保险管后表面层:2.1MM 内层 0.75MM

2. 线边缘到线边缘的距离:

保险管前表面层:2.0MM 内层 1.4MM

保险管后表面层:2.0MM 内层 0.4MM

网友A(2018-02-26):
    4. 电源砖的PIN最好采用花焊盘连接----------为什么要用花焊盘?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A:
    4. 电源砖的PIN最好采用花焊盘连接----------为什么要用花焊盘?

    散热啊,而且要用粗线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