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我的问题纠结了好两个月。

楼主(2018-01-04):
我把问题和那个PCB文件放在了一起,也把问题写在了WORD里,真心求助。可能要浪费你们两点积分

楼主:
难过,就差这一个,其余的很早就搞定了

gmy
gmy

网友A:
你把问题写出来不好么

gmy

网友B:
下载了  是AD格式吧   可惜没装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问题写出来不好么

不是,写出来了,因为比较多,所以弄在了压缩包里,还专门写了WORD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过,就差这一个,其余的很早就搞定了

这块板子是3切一的一个输入,每选择一个输入,就会有一个VGAHDMI分屏输出。
我发现,当选择如图的镜头输入和侧板的输入B的时候,两个屏幕都没有干扰,正常。
但是当选择输入A的时候,HDMI输入的屏幕会有水波纹,可以确定是输入B的干扰(把输入B屏幕上写满了数字,发现水波纹就是这些数字)。拔掉输入B,输入A就不会被干扰。有说是地线的干扰,有说是代码,挺纠结的,一个挺小的东西弄了这么久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
专门把问题写在了WORD里面,也用PS把图片弄了一下输入A输入B之类的,在压缩包里,不过也有文字版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是AD格式吧   可惜没装

恩,是AD9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过,就差这一个,其余的很早就搞定了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打错字,是HDMI输出

楼主:
上面图错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0800-1-1.html
-------------------
你不是发过这帖子吗? 怎么还发。

网友C:
这问题不是发过吗
两层板没有参考GND平面、电源平面,不出问题才怪呢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不是发过吗
两层板没有参考GND平面、电源平面,不出问题才怪呢

因为不是太了解参考GND平面的意思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太了解参考GND平面的意思来着。。。

用四层板  就有一个完整的地参考平面  这样可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D:
    两层板有模拟视频信号是数字视频信号,还没参考地,直接上四层完了呗,差钱啊

    gmy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层板有模拟视频信号是数字视频信号,还没参考地,直接上四层完了呗,差钱啊

其实我也想,我前天把地平面弄了一下。如果不行就直接四层板,这板子很小,四层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层板有模拟视频信号是数字视频信号,还没参考地,直接上四层完了呗,差钱啊

因为其中一个信号只要分辨率降低为720P,不用1080P,就不会有串扰

网友E:
对于具体了解不是很清楚,你这个大体框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首先从PCB上来说,对于PCB板,涉及到高速,那个两层板走的很随意,没有参考地,有包地也是一条很细的线,中间都没有地过孔,这样的线还不如不要,要加就加好!90欧的差分走线没有完整地,绕等长也没有3W规则,有些地方都接近直角了。侧板的PCB也是,100欧姆的HDMI走线看的心慌。对于你描述的问题,这两块板是怎么连接的,数据流是怎样走向不清楚,问题不好确定。因此建议首先了解数据流是怎样走的,把PCB优化好,排除串扰印象,这里猜测很有可能是软件引入的,可以建议软件将B输入的数据中断给关闭试试看

gm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具体了解不是很清楚,你这个大体框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首先从PCB上来说,对于PCB板,涉及到高速,那个 ...

谢谢 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上面一位所说是因为P1口的定义有问题,没有信号地,所以排线有信号回流

楼主(2018-03-01):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参考的,当时主要问题是接口的定义的串扰。RGB信号接口一定要有屏蔽地尽量。还有就是VGA信号输出如果有波纹,排除串扰的话,要考虑考虑电源的滤波问题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