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大小和成本

楼主(2018-01-04):
    pcb制作,单个过孔,大孔和小孔成本有区别吗?

网友:
    正常范围内,孔的大小都一样。影响收费的是孔的数量,塞孔方式;
如果超出板厂的普通工艺能力,如超小孔,孔径比,肯定会加价。

网友A:
    单个过孔其实没有啥价格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过孔其实没有啥价格差异的。

网友:
    不超过加工能力没区别。

网友:
    一般板厂的板厚孔径比是8:1或者10:1。高端板厂可以做到12:1。
如果不是高密度板,建议过孔内径做到10mil以上,而且板厚孔径比小于10:1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赞!中小批量、样板、快板及特殊工艺PCB厂家,具备制造1-20层的高难度、厚铜、埋/盲孔、高频、高TG、阻抗、电金...

网友:
    过孔的话,成本孔大小与板厚有关,一般板厚太厚,孔太小厚径比过大就会产生很大成本。0.2mm以下的过孔有可能会产生成本,这个需要分不同情况。仅仅论孔的大小,说不太清楚是否会增加成本,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

网友:
    一般10mil以上的孔成本差别不大。10以下例如8mil的孔钻孔效率低,钻头不能磨了再次使用,基本是用钝了就报废,所以综合时间、钻头耗材考虑,成本会高不少。

网友:
    Hole cost depends on, different size of hole, aspect ratio, technology(laser,drill), type of vias(blind, buried) , number of v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