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电压尖峰过高,求解决

楼主(2018-01-04):
MP2636 SW端电压峰值偏高,如图。引起个别产品对外放电时,烧坏芯片,电感,Rsense(目前分析的原因是电压峰值偏高)

网友A:
你应该侦测SYS输出5V电压,后端IC前面加LC滤波、TVS

网友:
在SW的后端加1uF 0.1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侦测SYS输出5V电压,后端IC前面加LC滤波、TVS

版主你好。目前Vsys端虽然纹波大点,但倒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SW这块的峰值电压过高,导致会烧坏芯片,电阻和电感。现在想解决烧坏这个问题。可以在SW这块加LC滤波去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目前Vsys端虽然纹波大点,但倒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SW这块的峰值电压过高,导致会烧坏芯片,电 ...

在2脚 ,也就是图片的SW的地方加RC电路。比如1R电阻+1uf电容。具体的要根据实际调整效果确定

网友B:
加RC电路试试,在SW脚那。MPS的文档有说过这样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C电路试试,在SW脚那。MPS的文档有说过这样的处理方法

杨兄好。

网友:
可以加LC串联滤波,楼猪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8-03-06):
DS 并电容啊  可能会降低效率 但能除尖峰

网友(2018-06-04):
引用 楼主:
杨兄好。

snubber,一般都要加的吧。没有的话可以加试试。

网友(2019-10-20):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应用MP2636时也出现了烧芯片的情况,会把SW烧坏,烧坏后SW对地短路。
原因是在输出短路时插上电池Boost就会烧!

网友:
我手上有Demo板,Demo板没问题。原理图一样,同事layout的板子没问题,我layout的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