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xpedition反向生产中心库

楼主(2018-01-04):
我有份原理图和封装图文件,怎么反向生产里面的元件的中心库吗?

楼主:
封装库知道怎么导出了,还不知道原理图库也就是Symbols 怎么从原理图中导入????

网友A:
2005以上版本的原理图symbols,不需要导出,项目文件下有个sym文件夹,都默认存在这个文件夹里了。
导入到library,使用library services中的impor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5以上版本的原理图symbols,不需要导出,项目文件下有个sym文件夹,都默认存在这个文件夹里了。
导入到 ...

我的是7.9.5,没有找到sym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9.5,没有找到sym文件夹?

你用的是DC还是D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C还是DX?

DX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

方便的话把你的项目文件里的文件夹截个图上来呗(重要路径或项目名称或保密性高的请打下马赛克),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项目文件里的文件夹截个图上来呗(重要路径或项目名称或保密性高的请打下马赛克),帮你看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项目文件里的文件夹截个图上来呗(重要路径或项目名称或保密性高的请打下马赛克),帮你看 ...

我项目里的本地库的符号怎么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项目里的本地库的符号怎么是空的?

这种项目要想提取本地符号库,首先导出一份EDIF,然后将此EDIF文件再导入一次,就可以得到有本地符号库的项目,然后就可以导出到中心库了。

网友(点评):
怎么把生成的这些symbol导入Library Mananger这种库文件中呢

网友(点评):
@ liuyidao 怎么把生成的这些symbol导入Library Mananger这种库文件中呢 我的做法:把生成的本地库的symbol 选中 然后右键export,这样就在你选的文件夹内生成一个个的symbol文件,然后在中心库界面里,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项目要想提取本地符号库,首先导出一份EDIF,然后将此EDIF文件再导入一次,就可以得到有本地符号库的 ...

怎么提示失败?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终于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项目要想提取本地符号库,首先导出一份EDIF,然后将此EDIF文件再导入一次,就可以得到有本地符号库的 ...

请问:Xpedition V2.1/V2.2的CELL Editor界面设置成英文界面。
         已经做了如下设置:
         原理图在SETUP下面更改设置。PCB在环境变量里在加 变量值更改,变量名: MGC_PCB_LANGUAGE  变量值:english
         但Xpedition V2.1/V2.2的CELL Editor界面还是中文界面,如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Xpedition V2.1/V2.2的CELL Editor界面设置成英文界面。
         已经做了如下设置:
          ...

我的就是英文U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Xpedition V2.1/V2.2的CELL Editor界面设置成英文界面。
         已经做了如下设置:
          ...

我的设置完成后是英文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终于搞定了!

嗯,开始转换不成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置完成后是英文界面,

我在win10装的xpedition v2.2 win32版本,就CELL Editor界面还是中文界面,其它已是英文界面。
今晚重装了一次,还是如此,非常郁闷和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win10装的xpedition v2.2 win32版本,就CELL Editor界面还是中文界面,其它已是英文界面。
今晚重装 ...

其实中英文都一样用,不影响功能,不必为此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开始转换不成是什么原因?

要新建的空项目和空的原理图,导入EDIF原理图就能将Symbol一个一个的导出

网友C(2018-02-23):
引用 网友B:
其实中英文都一样用,不影响功能,不必为此纠结!

请问:
在DX流程下,SYMBOL编辑器界面的网状(line)栅格,怎样设置程点状(dot)栅格,即EE7.9的黑底白点界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在DX流程下,SYMBOL编辑器界面的网状(line)栅格,怎样设置程点状(dot)栅格,即EE7.9的黑底白点 ...

在Settings->schematic editor->display grid下,改成Dotted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Settings->schematic editor->display grid下,改成Dotted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
已设置成功。软件版本:Xpedition v1.1

网友D(2018-05-04):
引用 楼主:
怎么提示失败?

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感谢

我是重新建的空项目和空的原理图,再导入EDIF原理图,然后本地库下面就有symbol和cell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重新建的空项目和空的原理图,再导入EDIF原理图,然后本地库下面就有symbol和cell了,具体什么原因我 ...

好的 谢谢!

网友E(2018-06-08):
引用 楼主:
怎么提示失败?

请问一下,导出EDIF原理图报错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导出EDIF原理图报错是怎么解决的?

箭头所指的名称要跟项目里的原理图文件名称一样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所指的名称要跟项目里的原理图文件名称一样就没有报错了。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2019-04-25):
是系统变量中增加

网友(2019-06-20):
https://www.eda365.com/home.php?m ... bum&picid=33257
请问出现这种错误怎么解决。是从别的设计导出,然后导入到空设计中。我的软件版本是VX.1.2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B:
这种项目要想提取本地符号库,首先导出一份EDIF,然后将此EDIF文件再导入一次,就可以得到有本地符号库的 ...

@      liuyidao
怎么把生成的这些symbol导入Library Mananger这种库文件中呢

我的做法:把生成的本地库的symbol  选中 然后右键export,这样就在你选的文件夹内生成一个个的symbol文件,然后在中心库界面里,在symbol那里,选中某个你需要的目录,右键,选择import symbols,找到刚刚那个symbol文件,导入即可。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