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结合板

楼主(2018-01-05):
请问谁有刚柔结合板的layout,公司要设计一款刚柔结合板,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在结合处是怎样设计的,请问谁有刚柔结合板的layout的例子,发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板厂自己会处理,你只要标出柔性区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厂自己会处理,你只要标出柔性区域即可

是不是发给板厂时,叠层的时候标注下就可以了?我还有下面的疑问,请帮忙看下?
软硬结合是分两快板子做?最后把两块板子给板厂,然后再给一个软硬结合的叠层?
还是软硬结合设计时就在一块板子做?那如果我打孔,左边的硬板是八层,右边的柔板是四层,都打通孔,那我怎么处理?全打8层孔?

网友A:
板厂自己会叠层,你给出大概要求就行了。设计的时候按常规设计来做啊,不用做区别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厂自己会叠层,你给出大概要求就行了。设计的时候按常规设计来做啊,不用做区别对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