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皮挖空问题

楼主(2018-01-05):
出学pads,用铜皮挖空想把铜皮割断一下,结果变成这样,如图示: 外边还是连接起来了

网友A:
    挖铜只能在内部挖,超出外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铜只能在内部挖,超出外框不行。

谢谢大哥指点,但是为什么用copper pour 然后有用copper pour cut out 又可以的?有点乱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先

网友:
    禁止铺铜区域只对活铜皮有效,对死铜无效

楼主:
    向高手致敬

网友B:
    可以右击选择SPlit对铜皮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右击选择SPlit对铜皮进行修改。

修改可以!但把整块铜皮打断,分成独立的两部分好像不行!

网友(2018-04-17):
    放禁布区域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21):
    分开画,画两块铜皮不就独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