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PS升压电源芯片,谢谢

楼主(2018-01-05):
图片就是我想要找的升压芯片,但是不知道型号,我是准备用干电池3V升到4V左右用,图片中据说是MPS的,但也不一定吧,别人用过的,想信一定没问题吧

楼主:
目的就是想要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或者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你好,我也在找这个芯片型号,请问你找到了吗?

网友:
单节或双节干电池升压芯片我这边有推荐如附件!

TP83 dsh_new_无页脚.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在找这个芯片型号,请问你找到了吗?

单节或双节干电池升压芯片我这边有推荐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