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RT8525D 的电流sensor, 应该选多大封库合适。

楼主(2018-01-05):
如题,我想用8525D 做升压模块。 从 5V 升到 5.3V,
疑问如下:
1. 为何, 此处的sensor电阻与Vout 是并联电路, 并联电路如何能监测  电感的电流?
2. 这个sensor Resistor 支路的电流会有多大? 我该选多大功率footprint为宜? 0603 够不够, 或者 2512 x2 ?--PCB layout会很困难。

恳请模电高手解惑!!!
谢谢!

sensor

sensor

current_limit

current_limit

230.1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RT8525D

网友:
    这个是采样电阻吧?也称合金电阻,封装与你后面的功率有关,从0603-2512都有.至于功率 要看通过多大电流来估算下,P=I2 *R

网友:
    不是有寫嗎?

    The inductor must be selected with a saturated current rating greater than the peak current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

网友:
    为何, 此处的 Sensor 电阻与 Vout 是并联电路, 并联电路如何能监测  电感的电流?

MOS 管控制對電感的充電,流經 MOS 管的電流,就是電感的充電電流。

网友:
    Sensing Resistor 另一種估算方法︰

    Switching Peak Current = 2.55A Typical,這個就是最大負載下電感的峰值流,任何工作狀況下都不會超過電流。

    然後 P = I2R 反推 Rs 所需的瓦數,因為標示的是 Typical 值,所以算出來所需的瓦數最好再乘以兩倍。

電流太過接近電阻所能承受的瓦數,容易造成電阻老化。

网友:
    先计算流经电感的最大电流,在计算电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