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的EMI疑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1-06):
    大家应该都知道散热片会产生EMI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容易发热的IC上面通过散热硅胶链接的产品外壳上(外壳是铁的),那外壳整体算不算是一个散热器?这样会不会产生EMI呢。

网友A:
    铁外壳已屏蔽了,只要外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外壳已屏蔽了,只要外壳接地

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谢谢了

就比如抄菜,菜在锅里炸,把锅盖盖上那就飞不出来渐到你身上
    需要过认证的产品可以找我,帮你免费过认证测试EMC,ESD
QQ9207082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抄菜,菜在锅里炸,把锅盖盖上那就飞不出来渐到你身上
需要过认证的产品可以找我,帮你免费过认证 ...

    这比喻很容易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