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谁知道EP license是什么 报错导致器件不能挪动!

楼主(2018-01-06):
  器件(CA45-B,CAP_1206)正常载入,但是挪动不了,相同封装的其他器件可以挪动。报错信息是有关EP license ,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具体如图片所示,请论坛见多识广的大佬帮帮忙!

报错1

报错1

器件不能挪动

器件不能挪动

楼主:
我现在发现可能是 ep= embedded passives      埋入式无源元件。 说是在setup下面的embedded的 optimizer下操作  但是试了很多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而且板子里没有需要埋阻埋容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创建对应的par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创建对应的part啊?

有的    板子里有相同封装的其他器件   就只有部分不能移动 还在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在setup下,licensed modules里面把advanced technology pro(EP)选中,再回到setup里的embedded里,就可以进入Optimizer进行编辑了。在里面把embedded器件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up下,licensed modules里面把advanced technology pro(EP)选中,再回到setup里的embedded里,就可以 ...

我是到这里选项里看了  但是没有看到器件  不太会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到这里选项里看了  但是没有看到器件  不太会设置

在原理图把有问题的器件删除,Package进入PCB,前标完成,看看是否没了?
然后,在原理图重新添加,或者拷贝其它正常的器件,再重新走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etup下,licensed modules里面把advanced technology pro(EP)选中,再回到setup里的embedded里,就可以 ...

我试了一下把原理图里器件重新放了一下 可以了 但是如果在这里面改  我没看懂    估计还只是我原理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原理图把有问题的器件删除,Package进入PCB,前标完成,看看是否没了?
然后,在原理图重新添加,或者 ...

嗯 我试了重新放了一下symbol  是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把原理图里器件重新放了一下 可以了 但是如果在这里面改  我没看懂    估计还只是我原理图有问 ...

嗯,从截图看你这里没有埋器件。应该就是原理图问题了!这里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