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光绘设置与输出

楼主(2018-01-06):
allegro光绘设置及输出
1 光绘设置(以12PCB为例)
1.1 光绘格式设置:
General Parameters属性中,选择Gerber RS274XFormat属性都设置为5
1.2 需要的光绘层:
1.2.1 所有的布线层:每层布线层包括其所在的层的VIACLASSPINETCH,如TOP层布线的光绘设置为VIA CLASS/TOPPIN/TOPETCH/TOP03IS01层布线的光绘设置为VIA CLASS/03IS01PIN/03IS01ETCH/03IS01
1.2.2 丝印层SILK_TOP/BOT
1.2.3 阻焊层SMK_TOP/BOT
1.2.4 钢网层PASTE_TOP/BOT
1.2.5 钻孔信息及其他信息DRILLDRAW
1.2.6 装配层ASM_TOP/BOT:
1.3 每层光绘信息的具体设置方法:
1.3.1 打开Artwork ControlForm窗口,选择一个光绘层,点击后右键add(下面左图),在弹出的窗口中(下面右图)填写所要添加的光绘层的名称,如:SILK_TOP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jpg
1.3.2 打开颜色管理器,点击右上角的off按钮,把所有的显示信息关闭。然后找需要输出的光绘的信息,勾选相应的属性。例如下图中勾选了TOP层的pinviaEtch属性。(SILK_TOP所需要的信息,不能在同一个窗口显示,以TOP作为例子)
1.3.3 打开Artwork ControlForm窗口,右键点击TOP,然后点击Match Display,如下图。即可设置TOP的光绘。其他层的光绘设置,可参照此方法。
注:信号层的光绘,在第一次打开Artwork Control Form会默认把信号层的光绘设置好,其他光绘层需要自己设置。
1.4 其他设置
上图中,A中的Undefined line width设置属性为6(设计brd时,单位是mil),Shape bouding box属性设置为0
B中的Plot mode属性设置:PositiveNegative根据叠层信息是正片或负片进行选择。一般信号层、丝印层、钢网层、钻孔信息、装配层设置为Positive,平面层设置为Negative(设计brd时,平面层用负片;如果设计PCB,平面层用了正片,此属性需要设置为Positive);
C中的Suppressunconnected pads属性:内层需要勾选此项属性,如12PCB中,从L2-L11层,需要勾选此项,勾选此项的目的是为了减小焊盘和过孔的寄生电容;同时可以让viapad与其他电气连接距离增大,减小加工难度。
2 输出光绘前准备工作
输出光绘前,把最终设计文件另存到一个新目录,文件路径不要出现中文字符和特殊字符;另存新文件之后,做updata DRCDataBase check,在输出光绘之前,需要按步骤做如下检查。
2.1 检查器件是否全部place,检查布线布通率是否为100%。可从DisplaySatus属性中查看。也可从tools->Quick reports->Summary Drawing report查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8.jpg
2.2 检查是否有dangling linesDanglingvias,可从tools->Quick reports->dangling lines, vias and Antenna report查看,如果有danglinglinesDangling vias,需要将其删除。
2.3 更新钻孔表
2.4 钻孔文件精度设置,Format属性均设置为5
2.5 输出钻孔文件,出现NC DRILL窗口后,Scalefactor设置为1(不设置时,系统也会默认为1),然后点击DRILL按键,输出钻孔文件。
2.6 以上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输出光绘。在artwork窗口勾选所有的层,然后点击CreatArtwork输出光绘。
3 PCB加工文件包括:所有信号层光绘.artSILK_TOP.artSILK_BOT.artSMK_TOP.artSMK_BOT.artDRILLDRAW.artNCDILL-1-?.drl(?代表层数,allegro会自动生成),nclegend.logncdrill.log
如果需要板厂一起把钢网做了,需要添加PASTE_TOP.artPASTE_BOT.art
4 PCB贴装文件包括:TOP.artBOTTOM.artPASTE_TOP.artPASTE_BOT.artSILK_TOP.artSILK_BOT.artSMK_TOP.artSMK_BOT.art、坐标文件或IPC-365A格式文件。

楼主:
发帖子,为什么图片变成了file:///........

网友A:
这些步骤都太繁琐了,效率低还容易疏忽出错,skill直接一键搞定,效率神速又准确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步骤都太繁琐了,效率低还容易疏忽出错,skill直接一键搞定,效率神速又准确无误!

好吧。

网友:
初学还是可以手动设置出光绘,加深理解

网友:
用AI技术,PCB设计人员全下岗!

网友:
为啥没有是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