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破解大师破解ORCAD library builder失败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7):
解决方法:在破解大师里面找到cl_util.dll  替换Library目录下的就可以解决。试了很多种方法才凑效,希望对各位道友有所帮助。

网友A(2018-06-07):
我替换了还是不行,需不需要在license做修改或者环境变量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替换了还是不行,需不需要在license做修改或者环境变量进行修改

找找其他办法,我也都是试着搞的

网友(2019-04-05):
破解大师V3 试看看! 我猜 ...
因为我也才刚想找来学

网友(2021-05-08):
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安装破解成功说明:
1.用AleegoCrackMasterV3.1.0安装Cadence SPB 16.6.ooxx
        安装Cadence SPB 16.6;
        安装LicenseManager;

        破解Cadence SPB 16.6;
        破解LicenseManager;

        重启电脑(必须)!!!
        运行一次allgro(必须)!!!

2.用AleegoCrackMasterV2.1.6安装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安装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破解OrCAD Library Builder 16.6.62

        重启电脑

OK,完成!!!过程相当幸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