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仿真中DCDC开关频率和噪声频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01-07):
在做PI仿真的时候有一个是交流阻抗分析,一般我是看到100M以内的阻抗值,实际上也就是20M的5倍频。  我所理解的是因为DCDC的测试纹波噪声的时候就是在AC档位,看20M以内的噪声,仿真多看一些到5倍频,也就是100以内的交流阻抗。

但是我最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一些DCDC(TI的TPS54331)的开关频率的在400K~700K之间,那这个开关频率和电源纹波噪声的频率20M有什么关系么。
我所知道的一个是开关电源的频率大小跟输出电感的大小有关系,然后一个占空比与输出电压的调节有关,但是一直没有弄明白开关频率还跟哪些有关,尤其是在最近仿真PI的时候,总感觉到知识点关联不起来。
有知道的高工麻烦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d11fbd1f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与IO口切换速率有关

网友:
Hi

我個人認為TI所說的頻率是指時域的頻率

就是切換頻率有點像是Data rate

它的XY軸的X軸是Time

一般PDN所說的是頻域它的XY軸的X軸是Frequency

因此TI的切換速度要透過FFT轉成頻譜

看能量大多集中在哪邊哪個頻率以後能量很小可以忽略

其實在頻域看應該是有超過100MHz的雜訊只是能量非常的小可以忽略

如果是正常的IC的話

至於PDN為何會選在100MHz

是因為超過這個頻率你電容會因為有ESR ESL也解不掉超過100MHz的雜訊

這有時候因為PKG或是一些IC內部所產生超過100MHz雜訊

可能要透過修改Power Plane或在IC內部用電容處理才能解掉

以上為小弟個人淺見

网友(2018-03-08):
1、电源工程师一般用小示波器加20MHZ滤波器确认DC-DC 模块电路输出纹波是否正常,但实际上如果DC -DC 700KHZ开关噪声耦合到输出电路上,实际噪声出现周期是1/700KHZ但噪声信号上升沿很都陡其频谱能量在20MHZ以外
2、电源纹波还要看末端负载芯片手册要求,有些芯片要求500MHZ以内纹波不能超过规范值,所以芯片末端需要bypass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