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仿真的频率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8-01-07):
在提取信号的S参数的时候要设定一个仿真频率(基频+3~5倍频),这个仿真频率应该怎么确定呢
比如说:serdes信号的速率是10.3125G bps,信号的上升时间不知道,0.35/TR确定不了,那在设置仿真频率的时候怎么设置基频+3~5倍频,看仿真结果的时候看哪一段频率?
有知道的高工麻烦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看到有些书上述的“按常规经验”,也没说明是什么,10Gbps的按基频5Ghz设置到20GHz应该可以,

网友:
Hi 這問題要按照你的上升時間決定

比方說你要仿真SATA Gen3.0 Data Rate為6Gb/s

他的Tr(Rise time)大約為45~65 ps左右

有了上升時間 你可以利用 約為0.5/Tr去看你所需要跑的頻寬

更準可以將0.5這數字提高

不過依據我經驗是沒啥差別

為了節省模擬時間也可以選擇0.35/Tr

不過就是沒那麼準確這樣但應該不會差太多

設定頻率跟選擇示波器頻寬的原理相同

附上一張很老舊的Spec的Rise time表格

有問題或是對仿真想交流可以再私訊給我))))))

C:\Users\Alex\Desktop\擷取

网友:
抱歉

漏看了~~

原來是沒有找不到上升時間

這可能要看一下IBIS Model裡面有沒有寫

或是抓個0.2UI到0.3UI這樣去取頻寬

如果你Data rate超過10Gbps的話

如果是我 我會抓20ps

网友A(2018-03-09):
引用 网友B:
補上傳

这张图有更高速率的接口吗?
比如USB3.0,PCIE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有更高速率的接口吗?
比如USB3.0,PCIE 3

沒有其他更先進Spec的表格了

如有需要討論可加我好友)))))

网友:
10g,基频5g,预计15-25g

网友:
看码流的编码,例如:
NRZ的基频通常为速率的1/2,你取3.5~5倍,差不多就是1.8倍信号速率左右。这和示波器测试时选取测试带宽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