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lib文件转换

楼主(2018-01-08):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pads的LIB文件怎么转到AD里啊?

网友A:
需要的库调出来放到一个PCB文件里面,然后再用AD打开。

网友:
库之间的直接转换,暂时不知道,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期待高手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库调出来放到一个PCB文件里面,然后再用AD打开。

    谢谢,这个方法是针对单个PCB或者单个lib转换,我想问的是整个中心库,原先是PADS做的,想同一转换成AD格式的,大侠知道否?

楼主:
    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法:pads里导出lib中心库,再用AD的导入向导一起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