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单独做开关和三极管配合MOS管做开关区别

楼主(2018-01-08):
如题,单独用MOS管开关和三极管配合MOS管做开关各有什么应用场景,为何不单独使用一个MOS,省一个三极管呢?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 閘極Gate)控制電平不得低於被控制電源,P 型 MOS  管 Vgs >= Vds 才會關閉。如果你用 1.8V 直接控制 P 型 MOS 管開關 3.3V,通常會有關不掉的問題。
  • 哀西IC)不給電前管腳未必是高阻抗Hi-Z),被控制電源有可能透過控制管腳漏電進哀西IC),輕則功能異常、重則燒毀哀西IC),這個問題發生過很多案例了。
  • 閘極Gate)控制訊號通常來自單片機MCU),重置Reset)未完成前管腳狀態不確定,系統給電的瞬間可能會造成電源短暫開啟,容易造成系統誤動作或功能異常,例如燈號或屏幕背光閃一下,馬達轉動一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感谢版主详细回答。懂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OC 門筆誤成 OD 門,在此更正並致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我们现在基本都直接用mos来控制了。第三条,误触发的话我觉得还有1跟IC性能有关,2跟软体设定控制信号初始状态也有关的吧。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沒說不行,只是說要注意!^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基本都直接用mos来控制了。第三条,误触发的话我觉得还有1跟IC性能有关,2跟软体设定控制信号初 ...

嗯嗯,我也是咨询加学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比如通常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学习 学习,我之前貌似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通常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电平转换和隔离保护吧。 如果小电压就无所为了吧

网友:
    厉害,三级管忘记加下拉电阻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如何確定不在 DET_SW 的另一端?^_^

网友:
    ARM和单片机一般的IO一般是3.3V多。如果控制的是12V,24V的电压,没有三极管配合,单一个MOS管是搞不了的。会坏了CPU那边,加个三极管就好多了。所以不是说MOS不能用,要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不错的解答

网友A:
不嫌棄的話,這裏有份來去死Lattice)不錯的技術文檔,大家參考一下!

楼主:
    感谢狗主和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大神! 写得好!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

好用的知识点!

网友(2018-06-06):
学习了,感谢大家无私分享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A:
P 型 MOS 管當電源開關,如果沒有三極管 OC 門配合,需要注意幾件事:

谢谢版主详细解答

网友E(2019-04-25):
引用 网友A:
不嫌棄的話,這裏有份來去死(Lattice)不錯的技術文檔,大家參考一下!

版主,打开需要密码

我試了一下不需要啊???只有你反映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打开需要密码

没问题了。提示输入密码,直接点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27):
谢谢版主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嫌棄的話,這裏有份來去死(Lattice)不錯的技術文檔,大家參考一下!

    多谢大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