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同一网络过孔放在焊盘上不报错

楼主(2018-01-08):
如图,如何设置同一网络过孔放在焊盘上不报错?

网友A:
设置这个试试

网友:
一般报错的可以先 i 看它报什么错,然后设置相关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个试试

也这样设置了,但是还是有报错

网友A:
不好意思,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这个

这个选项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哪里的?

Setup——constraints——modes——Smd pin modes

楼主:
这样设置还是不行哦,怎么搞?

网友:
设置完从新检查规则

楼主:
还是不行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哦

奇怪我的可以啊,你现在报错的是神马?把报的错上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的可以啊,你现在报错的是神马?把报的错上传上来看看

过孔放在焊盘的边上就可以,但是放在焊盘的正中心的话就会报错

网友:
看下报什么错,去修改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的可以啊,你现在报错的是神马?把报的错上传上来看看

报错信息如图:

网友:
    如红圈所示

网友:
    不查同网络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规则里面的 pad-pad-connect  里面选择all allowed

网友(2018-02-27):
    这个我也想请教,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1-03-01):
Eidt>properties>find窗口勾上pin>点击焊盘>找到Via_At_Smd_Thru>右边窗口的value选择true>然后Apply>OK

网友:
    确实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