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中ibis问题

楼主(2018-01-08):
链接如下图,U27和U37供电都是DC_1.5V。

对ibis模型(Power使用外部供电)的使用有几下几个疑问:
1.logic in只能通过net分配吗?连线没有实际意义?
2.POWER_PIN,GND是不是原理图里面链接和分配网络是一样的?
3.pullup,pulldown不分配网络好像就不会有波形,分配网络是1.5V/0呢还是U27_VCC/0(输入是接到U27的)?

谢谢指教,我刚入门很多地方不太清楚。

网友(2018-04-10):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我也是刚刚入门,很多问题都不太清楚,希望指教

网友:
external是采用非理想电源连接(考虑电源效应),powerin就是u27_vcc。那么还需要提取VRM与u27_vcc两个port的s参数加入进来,这样就能sipi协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