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line自動加載shape or via 的net之skill

楼主(2018-01-08):
    想請問各位大大 ~~  是否有cline可以自動加載 via 或 shape 的 skill 或方法呢?
    如圖所示,不想重新再拉一次cline
    所以,想請問有何方法可以將其cline 變成同一個net ~~
    謝謝

网友A:
    包地线的网络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地线的网络都没了?

    shape and via 都是 GND ,只有cline是DUMMY 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 and via 都是 GND ,只有cline是DUMMY net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