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ST实现ad的PDN analyzer仿真

楼主(2018-01-08):
ad的PDN Analyzer是基于CST的,怎样用CST实现AD的PDN Analyzer呢?

网友A: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教程!

其实PDN Analyzer就是CST的IR Drop,但应该不全是IR Drop
奥腾应该是做了一定的修改。不过大体的运行情况还是先生成ODB++,然后再跑的仿真。
要实现相关功能,不一定非得PDN Analyzer,可以是CST 得IR Drop,不过CST得IR Drop貌似比PDN Analyzer简陋些。其他的仿真软件,如hylerlnx,ads,ansys,sigrity都应该可以实现相关的simula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PDN Analyzer就是CST的IR Drop,但应该不全是IR Drop
奥腾应该是做了一定的修改。不过大体的运行情况 ...

可以百度网盘 分享一下这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百度网盘 分享一下这个软件吗?

论坛就有相关版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