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ADS在WIN10上显示问题?

楼主(2018-01-08):
pads最新版VX.2.2在WIN10上显示还是存在问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大家是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坛子里就有啊,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A: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

    我的怎么有问题?

楼主:
    现在新电脑基本是Win10系统,PADS不解决这个显示问题,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电脑基本是Win10系统,PADS不解决这个显示问题,没法用了!

    用英文系统,屁事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英文系统,屁事没有!

说得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有问题?

不装逼了。我是修改多.dll文件的,所以显示是正常的。当然,你也可以换英文os或者切换win7系统

网友C:
    使用win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逼了。我是修改多.dll文件的,所以显示是正常的。当然,你也可以换英文os或者切换win7系统

试试你分享的这个dll文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win7啊

    现在新买的电脑基本是win10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对

我之前也是修改.DLL文件,后来干脆改用英文版系统,一了百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试试这个

网友:
    PADS的毛病怎麼就不改改,既然不能完整支援,何必老是自動偵測語系呢,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