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EE7.9.2创建器件库,怎么在下面component properties添加自定义命名type名

楼主(2018-01-10):
(图片)

网友:
那个目前没看到有人做,直接在原理图编辑器里面编辑对应的符号属性,这个都没填

网友A:
在中心库中tools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里可以自定义一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心库中tools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 里可以自定义一个属性!

感谢,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