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设备最大瞬间电流?

楼主(2018-01-10):
移动电源12V 1.8A max为设备供电,但是经常过流保护了,普通数显直流电源显示的平均电流最大1A左右,但瞬间最大电流就不知道了,怎么测呢?
查了下通过输入串毫欧电阻测压降的方式计算,有这样测过的吗?准吗?

网友:
这样相对来讲 测电流还是挺准的

网友:
你们通常怎么测试的,串电阻,示波器抓取?

网友:
克難的方法是這樣做沒錯,串微歐姆電阻量測電流的方式,對大電流較準、小電流會看不出來,感知電平容易被噪聲所覆蓋。

我的經驗還會跟電錶的取樣速度Sampling Rate)有關,取樣速度Sampling Rate)太慢的電錶會抓不到峰值電流,或是抓到的峰值電流較小(因為沒抓到最高點的關係)。

楼主:
这是我抓取的,最大瞬间电流I(max)=1.2V/0.5R=2.4A,难怪会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抓取的,最大瞬间电流I(max)=1.2V/0.5R=2.4A,难怪会过流保护。

你这是串电阻抓取?一切接好之后然后按下电源开关?还是电源开关先打开,再瞬间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抓取的,最大瞬间电流I(max)=1.2V/0.5R=2.4A,难怪会过流保护。

这个结果是否靠谱需要考虑2方面:采样电阻精度和示波器噪声。

网友:
我怎么觉得可以用带MAX MIN功能的万用表,串在电路中抓取啊

网友:
    示波器电流探棒

网友:
    串小的电阻接入运算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