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llegro172是出现“你已安装该产品的另一个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8-01-10):
在安装allegro172之前,我电脑 有166的  我先把166的卸载掉了 再安装172  到快要安装完时就出现“你已安装该产品的另一个版本” ,后面就安装不上。我安装了好几次 都 是这个问题,后面我把系统重装了,再来安装172,可是还是出现“你已安装该产品的另一个版本” 这个问题 ,我已是醉了,已是束手无策了,求有路过遇到过该问题的大神来指点下,感谢了!(注:注册表之类的 有关allegro的东西我都删掉了)

网友A:
我都安装着呢啊,用吴川斌的阿狸狗安装的,在阿狸狗上切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安装着呢啊,用吴川斌的阿狸狗安装的,在阿狸狗上切换使用

我用的就是吴川斌的

网友:
我也正想试试呢

网友B:
碰到过这个问题,无解。后来格盘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这个问题,无解。后来格盘重装系统。

我是安装在D盘  意思是我要把D盘格式化吗 再安装吗   请问你格式后 安装上了没有

网友:
我也一直没有实现这2个版本在同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安装在D盘  意思是我要把D盘格式化吗 再安装吗   请问你格式后 安装上了没有

装好了。

网友:
两个版本我都装好了,问题来了,17.2的不能降版本,悲催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学习了,真的不能降版本吗?

网友C:
WIN10的现在用不了双版本。装了17.2后,16.6就不能用了。

网友:
我的也没有搞定,是把16.6卸了,才装的17.2,然后一直出现网页,用吴大师的那个工具打开brd,只要操作就挂掉。

网友D:
用吴那个破解装的,不需要和以前一样切换,装在不同盘的,可以同时用 ,不需要想以前那样切换
说明一下:快捷图标,就是自动在桌面生成的,没有与当前版本对应的是无效的(好像要切换对应上?),需要在程序文件夹那个重新弄一个,桌面那个是无效的,这也是装了好多次发现的这个问题,不要用桌面的快捷键,下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
重新建个快捷键,修改对应名称就好了,想用哪个点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的现在用不了双版本。装了17.2后,16.6就不能用了。

我家里是WIN10装的双版本,公司是WIN7装的双版本,16.6和17.2装的时候是不同文件夹的,可以装在同一个盘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安装着呢啊,用吴川斌的阿狸狗安装的,在阿狸狗上切换使用

要关联16.6的,而17.2的在程序文件夹那里重新弄个快捷键,不用切换也能打开1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吴那个破解装的,不需要和以前一样切换,装在不同盘的,可以同时用 ,不需要想以前那样切换
说明一下: ...

大神 我这问题怎么解决掉呢  快崩溃了!!

网友E: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 你有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你有知道吗

阿里狗后面不是有清除的吗

网友(2020-04-25):
    今天一上午,系统重装了3遍了,后来一狠心,把电脑所有盘都格式化了,然后装完系统只拷贝了老吴的17.2安装,还是出现楼主这个提示,我都快疯了

网友:
    这几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格式化了所有有盘,重装系统都不能解决,最后没办法再他再次报这个错误时不理它,一路点确定,OK,照样安装成功,所以说这个报警可以不理它接着安装就行,不信大家试试!

网友(2020-06-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把旧电脑上的硬盘拆下来的,给新电脑加个盘的,现在新电脑上提示我有不同的版本,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不用管它,接着安装就可以,安装完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