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製作疑問

楼主(2018-01-10):
想询问各位先进目前我在LAYOUT一片板子,
公司说接点部份要用金手指方式
网络查了一下金手指在制作上还有区份30度45度导角,
在应用上有普遍的规则吗?
例如说什么板子得导几度角合适,第一次接触不太懂,麻烦各位高手支持

网友:
看你选择的子卡的角度要求啦

网友A:
请教:金手指一般是沉金还是电镀硬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金手指一般是沉金还是电镀硬金?谢谢

电镀硬金

网友:
1、为了提高产品耐磨性,采用电镀硬金。2、插入边要根据卡槽要求设计倒角(20°、30°、45°、60°都有),除了插入边要倒角外,板卡两侧也应该设计45°或者圆形倒角,以便拔插。下图是个例子

网友C:
导角是为了金手指与适配的插座更好插拔,通常插座会给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镀硬金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角是为了金手指与适配的插座更好插拔,通常插座会给建议!

威武霸气,雄壮

网友(2018-03-02):
又学习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