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烧黑

楼主(2018-01-11):
24V电源上并了铝电解和瓷片电容,不小心24V对地短路了,结果瓷片电容烧黑了,短路状态解除后重新上电,24V电源正常
为什么瓷片电容会烧黑呢?短路电流又不从电容上过,请大神赐教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了解一下瓷片電容的結構。^_^

网友:
  • MLCC 內部是由很多層電極堆疊而成,如果碎裂造成位移錯位,電極是有可能短路的。
  • 如果耐壓不足,工作時間久了,電極間的介電物質,也有可能崩潰導穿。

网友A:
瓷片電容碎裂問題示意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片電容碎裂問題示意圖!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电容碎裂而造成的,是因为电源短路造成的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電容充飽才不過電流,充電的過程是會過電流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不是因为电容碎裂而造成的,是因为电源短路造成的

那就檢查一下短路解除後,電源是否有彈跳造成的突波電壓(Surge Voltage)或突波電流Surge Current)讓瓷片電容崩潰。

輸出短路到地等於是把電荷放光,短路解除後重新對輸出負載充電,電容在瞬間是短路的。

网友:
我終於有點看懂了!

  • 確認電容是過熱燒黑,而不是被燻黑的。
  • 確認電容有無損壞?
  • 24V 短路到地是什麼東西壞掉?功能壞掉前是否會出現高壓損及電容。

网友:
瞬时大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