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层次原理图的请进

楼主(2018-01-11):
在做层次原理图的时候,在做子图时放置端口的命名和其他网络标签可不可以一样?在总图中的图纸入口命名要不要和放置端口的命名一样?总的来说就是子图中的“放置端口”“放置图纸入口”和网络要不要区分开来?

网友A:
netlabel和Port,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算名字一样也不会连到一起去。

既然你在总图中设置了Sheet Entry,那么子图中必须存在相同名字的Port。若Port不存在与之匹配的Sheet Entry,那么即使其他图纸上存在名字一样的Port,也不相连。(这是Net Identifier Scope设置为Automatic的情况;若将Net Identifier Scope设置为Global,我不清楚是否还是这样。)

网友:
学习。改为Global也是不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abel和Port,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算名字一样也不会连到一起去。

既然你在总图中设置了Sheet Entry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