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两个设置问题

楼主(2018-01-11):
前面的图是我布局的时候用的,只打开了place_bound_top(关掉其他与布局不相干的元素,专心布局),移动命令点中了元件才出现ref,如后面的图,求解前辈是如何设置让那个ref常亮?编辑封装的时候怎么都没找到它的设置,还有有什么办法让系统默认让字体以文字居中为原点,而不是以底为原点,就像后图里面字明显跑上面了.求前辈指导,如能分享下更好的使用方法,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到COLOR DIALOG里的COMPONENTS里去把REF DES打开,丝印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COLOR DIALOG里的COMPONENTS里去把REF DES打开,丝印就出来了

我试过你说的,那个丝印更烦,不动他丝印就常亮,点中元件后丝印关闭,布局层的位号就显示出来,这种设置我个人觉得更不好.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布局时候不移动器件的时候丝印是没有的,当移动器件的时候REF就显示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你指的是ref des->assembly_top?这个在做封装的时候可以放在中心位置的。

网友:
    REF DES常亮你说烦;不常亮你又要常亮。在package,.dra里面设置的

网友:
    楼主你的要求就是矛盾的,只有用意念去操作了:lol

那个中心点也是你做封装时候设置的

网友:
    楼主是要求移动的时候丝印位号也一直显示?

网友:
    楼主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好像没有说明白

楼主:
    还是我自己解决了,顺便贴上来吧,这个软件可以总的可以放3个ref一般就放丝印层和组装层,布局的时候如果都显示的话就不显示,但是在提起原件的时候,软件强制显示组装层的ref(除非你做封装的时候没做组装层),就算你开了丝印层也会关掉(如果你没做组装层就显示丝印层),allegro很多细节的需要手工调整,好累啊,xpedition舒服多了吖

网友:
    打开装配层 ad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我自己解决了,顺便贴上来吧,这个软件可以总的可以放3个ref一般就放丝印层和组装层,布局的时候如果都显 ...

    看样子你也是从Mentor转过来的,Mentor确实有很多地方做的比较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