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控制的小型四周飞行器升压问题

楼主(2018-01-11):
我想问的是由于是利用STM32的PWM输出比较来控制四个空心杯电机,在快速关断开启的时候,ldo是否会因为空心杯电机的反电动势,导致LDO压差太低不能工作,导致STM32不断复位。像图二一样加上BAT54WS是不是就可以不做电源得升压处理了,请前辈们指导一下。。

这个是电源部分

这个是电源部分

这是空心杯720部分

这是空心杯720部分

网友:
首先空心杯电机的保护二极管是肯定要加的,类似的还有继电器、蜂鸣器也是。
另外电机是因负载瞬间电流大导致电压VAT降低的。
电机电源端加大UF电容、串磁珠。

楼主:
在电机上并联一个10uf的钽电容 在再VBAT上串联一个磁珠对吧, 那电源升压部分应该可以不用加了吧,

楼主:
并联大电容是因为再开启电机的时候给电机提供一部分电流吗?磁珠是为了消耗掉电机启动和关断的时候产生的波纹吗?

网友(2018-03-06):
电机是感性负载  要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