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和流过电感的电流是怎样的关系?

楼主(2018-01-11):
      疑问:就是在硬件设计DC电路时,选择不同电感的容量(如:10uH  15UH  电流是2A  4A等等参数),对这个选型参数的依据是什么?他们之间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待高人指点

网友:
    DC电路功率电感选择:直接看datasheet里面的参考设计参数。如果没有或者要深究的话根据公式计算电感值和择优选取电感值及对应电流。对buck DC/DC来说,流过电感的电流峰值比输出最大电流大5%~15%。

网友:
    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方式。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想彻底弄明白要去研究电源;
但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1.确定设计输出电流;
2.确定系统工作时电感电流的纹波系数;
3.根据输出电流、纹波系数和其他参数计算最小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想彻底弄明白要去研究电源;
但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1.确定设计输出电流;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电感量越大电流越大还是越小 电压越大还是越小,这个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电感量越大电流越大还是越小 电压越大还是越小,这个关系

同一封装规格的电感,一般来说都是电感量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电感量越大电流越大还是越小 电压越大还是越小,这个关系

    E=1/2*L*I*I,这是电感基本的能量方程;电感越大,电流越小;在dcdc中,还与开关频率和占空比有关,但是基本的关系还是这样。
至于电压,不知道你问的是哪里的电压,如果是电感电压,则只与电流变化率有关,参考V=L*di / dt;
还有,在设计电源时,一般不关心电感电压。

网友:
    一般可参照电源芯片的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2*L*I*I,这是电感基本的能量方程;电感越大,电流越小;在dcdc中,还与开关频率和占空比有关,但是 ...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明白了

网友(2018-03-06):
    电感的电感量和电感的同流能力是不同概念,但是有关联

网友:
    同流能力看铜丝粗细  电感量要看怎么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