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仿真网络选择

楼主(2018-01-11):
使用DDR仿真的时候,选择数据网络的时候为何DQ/DM分一起,见图中箭头处。是哪里出错了,如何改正?求教

网友A:
前面网络那一步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参考差分的形式,你的模型是不是有问题?定义了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网络那一步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就是软件自动定义仿真网络的时候就把四根信号两两分一起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差分的形式,你的模型是不是有问题?定义了差分?

有这种可能,我也怀疑是模型带来的问题,CPU厂家给的模型,DDR3自己网上下载的,我换了三个DDR3发现没变化,应该是CPU模型带来的问题,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模型里怎么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我也怀疑是模型带来的问题,CPU厂家给的模型,DDR3自己网上下载的,我换了三个DDR3发现没变 ...

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啊

打开看没问题啊,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啊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模型的问题,DDR3模型里面定义的差分管脚没对应,换一个模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