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威尔金森功分器的薄膜电阻怎么焊接

楼主(2018-01-11):
就是我做了一个威尔金森功分器,里面有个隔离电阻是薄膜电阻好像,该怎么加进去?听说薄膜电阻一般非常小不能传统用焊锡焊接?+ \2 D( G' O" g. z

网友(2019-10-28):
应该都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2021-06-13):
可以直接焊接...我都是热风枪吹....